EMI导致电路板复位重启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22):
如图的马达皮带线廉洁好线路,开机电路板MCU频繁的复位重启,当断开10芯IO线就正常,如果用工厂照明的220V电压接入开关电源也一切正常,求问题所造成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多半是继电器和相关走线造成的

楼主:
感觉是整个电路回路里面造成的,但是又不知道 哪里出的问题,开关电源都加滤波器了

网友B:
220V和屏蔽线加磁环试试,一定要加那种好的磁环才有效果

网友C:
原因你这种情况马达开机后24V有掉电的引起的。1. 可以加大24V的滤波电容。 2.可以在控要在220V上加电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你这种情况马达开机后24V有掉电的引起的。1. 可以加大24V的滤波电容。 2.可以在控要在220V上加电源滤波 ...

在24V直流输出端加了电源滤波器不管用

网友D(2018-05-23):
10芯IO线的连接处也可以加一些滤波电容会不会有改善呢?

网友:
可能是电气柜中PLC干扰脉冲信号通过10芯IO线的传导过来的。

网友E(2018-08-26):
继电器隔离电路  最好加RC吸收回路,或反并联二极管,另外你的MCU电源滤波也没做好吧,

网友F:
需要的是整体解决
可能控制板需要重新设计

网友G(2019-03-28):
软件上做相关滤波和防干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