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各位大神,求推荐能接收40MHz信号的接收模块

楼主(2017-02-22):
各位大神,小子新手一枚,能否帮忙推荐能接收40Mhz信号的接收模块,性能:
1.灵敏度较好
2.动态范围大
3.噪声系数低
4.信噪比较好

网友A:
用si4432的解调功能,再在前端加个变频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i4432的解调功能,再在前端加个变频电路就可以了。

项目要求使用的是调频连续波(35-100MHz)不能上变频,所以SI4432频率范围不能满足的

网友B:
用MC3361、3362、3363做。

网友C:
用SDR,RTL2832,频率24mhz-1700mhz,价格40元,可以配合树莓派或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