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ti丝印上了解相关信息

楼主(2017-02-22):
公司采购了一批MSP430F5507IRGZT,上面丝印显示:
M430
F5507
TI  21KC
CCE9 G4

请问分别代表了什么信息?如何能够查询到DATE CODE?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详细的DATE CODE要咨询ti客服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应该手册上有吧

网友B:
后面的是封装吗?

网友C:
这个要根据各厂家的定义的

网友D:
这个主要是厂家给的芯片pdf资料上有相关的说明的

网友E:
后面不但有封装还有包装。

网友F:
mcu的好说,上面会有明显的型号丝印。某些电源芯片由于封装比较小,因此芯片全名不会印上去,所以会有丝印的简写,关于这些,ti官网有个丝印查询表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G:
查丝印查询表

网友H:
这个是型号的区别

网友H:
可以看看mcu的分类区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是封装吗?

看看二楼的图片ti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