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邮票孔/半孔 怎么制作

楼主(2017-02-22):
大家好pCB半孔或者邮票孔怎么做的?除开方法一:画成普通过孔,然后把机械层放过孔正中就可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网友A:
半孔,把孔中心放在外层线上,但是要先联系PCB厂家看能不能做。邮票孔,放一排焊盘或者过孔,把焊盘尺寸调成孔尺寸,给厂家强调不孔化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一般先问制版厂接受采用哪种方式,再按要求绘制即可。这个一般都是需要特殊说明的

网友C:
如需打样可联系161396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