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7-02-22):
课程简介:
本视频从无刷直流电机的基础详细讲述了无刷直流电机的结构以及实现驱动的基本要求。你会了解为什么要选择无刷直流电机,以及对电机换向控制的深入探讨,最后介绍了TI的典型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

BLDC电机结构和优势 : http://edu.21ic.com/Tech/index/id/1039
BLDC电机驱动的基本需求 : 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1040
BLDC电机驱动的启动 : 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1041
BLDC电机驱动的换相 : 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1042
TI BLDC电机驱动器件介绍 : http://edu.21ic.com/Tech/video/id/1043

网友A:
这个是TI的电机控制芯片吗?

网友B:
这几部分课程的非常给力的

网友C:
大晚上的过来先学习一个课程的

网友D:
关于电机控制的,,在大学时还专门开了一门课程的,,不过都学而不用的,,早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E:
那这么给力的帖子,不支持也不行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I的电机控制芯片吗?

刷直流电机的运转,需要把5V,12V,或300V等直流电,变成三相电的相序,供给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I的电机控制芯片吗?

BLDC-LV是一款按工业等级设计的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于电机控制的,,在大学时还专门开了一门课程的,,不过都学而不用的,,早忘的差不多了 ...

有视频公开课学习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LDC-LV是一款按工业等级设计的无刷电机驱动

驱动的效率能够到多少

网友H(2018-09-17):
有没有drv91680,DRV10983使用说明书

网友I(2020-02-11):
请教一下 视频中说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电压或者电流的一些信息 综合去估算我们的反电势波形 进而得到我们的过零点”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具体该怎么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