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问ST个型号的MCU是支持串行TFT LCD

楼主(2017-02-22):
LCD, MCU, TFT, ST, CD
如题,谢谢

网友A:
串行?
SPI接口还是串口?
你自己根据协议写程序,MCU本省又不知道你的屏什么指令;

网友B(2017-04-20):
你说的是SPI通信方式还是那种232串口呢?假如是SPI的话,可以用模拟SPI串行通信都可以的呀

网友C:
所有 STM32 和绝大部分 STM8 都有 SPI 接口和 USART 接口. 基本都能支持 串行TFT LCD

网友D:
所有 STM32 都有 SPI 接口.就是没有也可以通过IO口进行仿真,STM32单片机基本上都可以和串行TFT LCD进行通信。我做过STM32F100、STM32F103、STM32F107和STM32L151与串行TFT LCD通信,看看这些有没有你想用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