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 FPGA_写Atmel的串口ROM问题

楼主(2017-02-22):
开发板上的串口ROM是Atmel的EPCS4,在向串口ROM中写数据时遇到困难:在转换程序时,选择输出程序扩展名没有问题,在配置设备里也能选择到EPCS4芯片。但在Input Files to Convert的右边按钮中,Add Device中没有这个选项。尝试了几个Altera的芯片都不成功。请问如何解决?抓图见后。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回复,问题已解芯片选错了。自我笨蛋一个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啊,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