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XC2C64A 频率计要怎么弄?

楼主(2017-02-22):
用XC2C64A这个CPLD做个频率计,直接把待测数字信号输入到GCK0管脚来计数上下沿,
能不能行呀

网友A:
我觉得如果加上一个MCU处理数据和显示,效果应该更好;
输入计数,时间一秒,得到一秒前的最后一个脉冲数量和对应的时间计数;之后就可以计算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加上一个MCU处理数据和显示,效果应该更好;
输入计数,时间一秒,得到一秒前的最后一个脉冲数量和对 ...

其实是我想问,光把一个正弦波通过GCK0(时钟输入管脚)输入到CPLD里面,
CPLD要怎么才能知道正弦波的周期。
也是类似于MCU的时钟捕获么?
因为,我没在这个CPLD边上看到有晶掁之类的外部时钟。
不会是直接把这个输入的正弦波当时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我想问,光把一个正弦波通过GCK0(时钟输入管脚)输入到CPLD里面,
CPLD要怎么才能知道正弦波的周期 ...

其实CPLD中也没有,只是一堆可以重新组合的数字元件;所以没有外围电路配合,这个频率计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CPLD中也没有,只是一堆可以重新组合的数字元件;所以没有外围电路配合,这个频率计不好做; ...

这样么。。。
那我手上这个产品,是怎么测出正弦波频率的啊。
看电路连接和信号测量,就是直接一个70多M的正弦通过GCK0管脚输入到XC2C64A这个芯片里面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么。。。
那我手上这个产品,是怎么测出正弦波频率的啊。
看电路连接和信号测量,就是直接一个70多M ...

你找下有没有时钟,看了下,这个芯片应该没有内部时钟,多数的CPLD,FPGA都没有内部时钟,至少我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下有没有时钟,看了下,这个芯片应该没有内部时钟,多数的CPLD,FPGA都没有内部时钟,至少我没有见过;
...

在板子上真没看到有晶掁。
但是有一个STM32F103,不会是这个MCU也给了一个基准时钟给这个CPLD吧
然道去比较两个时钟的频率?

网友A:
一般有源晶体的多,谁知道呢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LD没有使用时钟,只是一个分频器,最后用MCU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CPLD没有使用时钟,只是一个分频器,最后用MCU处理

再分频的话应该不太可能了。本身好像就是倍频过来的
可以结合我另外一个求助来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2204-1-1.html
这个也是我发的,和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
另外,看看,能不能帮我看看,那个8脚芯片会是个什么功能的IC
找了几天了,没有找到一点相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