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超简单开发一个STM32手机APP远程控制应用

楼主(2017-02-22):
前言:使用STM32L476RG和ESP8266串口WIFI模块搭建了一个简单的手机APP监控应用,能够通过手机APP控制板载绿色LED的亮灭以及在手机显示STM32芯片的温度,云服务器采用第三方免费的机智云。
1.    硬件准备

ESP8266-12F串口WIFI模块一个,需要烧录GAgent固件,教程参考机智云开发者社区;
Nucleo-64板卡,我这里使用的是Nucleo-L476RG,板载一颗Cortex-M4内核的单片机;
2.    接线图如下,这里使用串口1,也可以使用其他串口;
3.    在机智云开发者中心使用工具自动生成代码;
4.    用户逻辑代码填充

在用户接口处添加自己的代码:关灯和开灯,上报芯片温度,芯片温度测量采用了ADC内部的温度通道;
5.    测试

网友:
机智云提供这个代码的。

网友:
现在的机智云有下位机和上位机。

网友A:
要学一点Android编程了,然后才能看懂人家提供的例程

网友B:
用机智云是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机智云是比较简单了;

是的

网友C:
很好很方便,机智云为了简化代码重复开发,想想我们现在多少人写的代码前人写过,多少写的驱动前人写过,真需要提高效率避免重复劳动

网友D(2017-04-12):
你好,刚入手单片机,请教一下各位,怎么知道pcb板上

网友D:
管脚对应数据手册上的哪个管脚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E(2017-05-17):
楼主这是从哪配置的服务器?

网友E:
机智云开发者中心支持个人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智云开发者中心支持个人开发?

是的 ,个人免费

网友F(2018-06-19):
本人对此比较感兴趣。想找你开发一个比较接近的应用。如有意,请联系:吴1356472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