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75的SCI发乱码问题

楼主(2017-02-22):
在调试SCI的功能中,刚配置完IO口(按照GPIO那个MUX定义),配置成SCI功能,GPBGMUX2在前,GPBMUX2在后(按照SCI引脚配置提醒);这些配置好之后,打开串口工具发现这个SCI口不受控制一直在往外发生乱码,有谁之前遇见过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A:
一直发难道不是你的代码里面一直在循环上发吗
乱码只能和你的发送数据对比而言    看看串口助手接收的是不是HEX

网友A:
还有确定波特率是不是一致

网友B:
配置的频率对吗?

网友B:
配置的SCI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发难道不是你的代码里面一直在循环上发吗
乱码只能和你的发送数据对比而言    看看串口助手接收的是不 ...

不是的,我只是配置了一下IO口,然后只是进主循环(主循环里面是空),没有操作其他的SCI寄存器,没有其他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的SCI的有问题吗?

之前用的是TI给的例程,使用的是controlSUITE里面的例程,但是功能使用不起来,后来我更改了GPIO口的配置,通讯助手能接收到数据,但是乱码。后来一直以为是波特率的问题,一直修改波特率,没有效果;再后来我将SCI相关的代码和寄存器配置全部屏蔽了,串口助手还是能接收到乱码。我的感觉只要将那个IO口配置成SCI的功能口,它就能一直往外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