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的Flash内存控制器(FMC)

楼主:
Flash内存控制器(FMC)

14.1 概述
NuMicro M051系列具有64K/32K/16K/8K字节的片上FLASH EEPROM,用于存储应用程序(APROM,用户可以通过ISP/IAP更新FLASH中的程序。在系统编程 (ISP) 允许用户更新焊接在PCB板上的芯片中的程序。上电后,通过设置Config0的启动选择(CBS)确定Cortex-M0 CPUAPROMLDROM读取代码。此外,NuMicro M051系列为用户提供额外的4K字节的数据FLASH,以供用户在芯片于64/32/16/8K字节APROM模式下系统掉电之前存储一些基于应用的数据。

14.2 特性
l 高达50MHz的零等待连续地址访问
l 64/32/16/8KB 应用程序存储器(APROM)
l 4kB 在系统编程 (ISP) 加载程序存储器(LDROM)
l 固定的4kB数据FLASH,带有512字节页擦除单元
l 在系统编程(ISP)/在应用编程(IAP)更新片上Flash EPROM
l 在电路编程(ICP)采用串行调试接口(SWD)

楼主(2017-02-22):
14.3 FMC组织结构
    NuMicro M051 flash存储器由程序存储器(64/32/16/8KB),数据FLASHISP加载程序存储器,用户配置块组成。用户配置块提供几个字节来控制系统逻辑,如flash安全加密,启动选择,欠压电平等。用户配置块的作用类似上电时的保险丝。在上电期间,从FLASH存储器被加载到相应的控制寄存器中,用户可根据应用要求在芯片贴到PCB板上之前通过烧写器设置这些位,数据FLASH的开始地址和大小可由用户根据应用配置,但是对于64/32/16/8KBFLASH存储器设备,其大小为4KB,开始地址为0x0001_F000

表14.3-1 Flash存储器地址映射
区块名称
大小
开始地址
结束地址
AP-ROM
8/16/32/64KB
0x0000_0000
0x0000_1FFF (8KB)
0x0000_3FFF (16KB)
0x0000_7FFF (32KB)
0x0000_FFFF (64KB)
Data Flash
4KB
0x0001_F000
0x0001_FFFF
LD-ROM
4KB
0x0010_0000
0x0010_0FFF
User Configuration
1 Words
0x0030_0000
0x0030_0000

图14.3-1  Flash存储器组织结构

楼主:
l 启动选择

NuMicro M051提供在系统编程 (ISP) 特征,允许用户直接更新PCB板上芯片中的程序。提供4kB程序存储器专门用于存储ISP固件。用户设置Config0(CBS)以选择从APROMLDROM启动。

图 14.3-2 上电时启动选择(BS)

l Data Flash
NuMicro M051为用户提供数据FLASH。通过ISP程序读/。擦除单位为512字节。若要改变一个字,需要先把所有128字拷贝到另外页或SRAM。对于8/16/32/64KBflash设备,数据FLASH的大小为4KB,开始地址固定在0x0001_F000

图 14.3-3 Flash存储器结构

楼主:
书籍下载地址(复制到下载工具进行下载):

http://files.cnblogs.com/wenziqi/ARMCortex-M0原理与应用实践.part1.rar

http://files.cnblogs.com/wenziqi/ARMCortex-M0原理与应用实践.part2.rar

网友:
没想到还有一块地址没有存储单元的保留区。

网友A:
不同内存的芯片是保留了不同数量的未定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