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救,关于stm8s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2-22):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平时是休眠状态,按键低电平触发stm8s外部中断唤醒,效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唤醒后我不想让按键继续再进入外部中断了,所以把按键部分的IO口设置为无中断模式,然后每次进入休眠的时候再修改为有中断模式。测试的结果是不稳定,每次休眠都可以进入,但是有时候却唤不醒啊!!下面贴代码:void Off_Halt_IO()//退出低功耗设置
{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PU_NO_IT);
}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E_IRQHandler, 7)//E口外中断
{
  disableInterrupts();
  Off_Halt_IO();
  exit_interrpt_cout++;//Debug
  enableInterrupts();
}
void Halt_Setup()//进入低功耗前进行设置
{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IT);//设置为可中断模式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PU_IT);
}

大家看下有没有什么错误??

楼主:
如果不搞这些IO口的切换方式,貌似每次都可以唤醒,但是如何才能在非休眠模式下退出外部中断??

楼主:
好吧,找到头绪了,仿真的时候发现的,原来每次设置IO为可中断模式时,它居然就自动跳到外中断一次,不过IO电平肯定是稳定的,平时也不会乱跳,只有设置的时候不知道为啥会跳到外中断。现在设置IO前先关闭所有中断,设置好后再开中断暂时解决,但是不知道内部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找到头绪了,仿真的时候发现的,原来每次设置IO为可中断模式时,它居然就自动跳到外中断一次,不过IO ...

一般来说是要清除中断标志位的 但是stm8s是没有的 所以你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B:
楼主的做法是对的,就是这么个操作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