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如何用labview做一个问卷?

楼主(2017-02-22):
设计类似于问卷星这样的软件。求各位labview大神指导一下。小白感激不尽!
用labview做问卷,问卷的问题可以从电子表格读取吗?
问卷统计的数据是不是可以放在数组里?

网友A:
你的问题,答案是,可以的。

网友B:
做这样的界面容易,复杂的是如何与网络或者单片机进行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样的界面容易,复杂的是如何与网络或者单片机进行交互。

这个暂时不用和网络或者单片机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答案是,可以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答案是,可以的。

大神,为什么读取电子表格文件或者Word文档会出现乱码的现象?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为什么读取电子表格文件或者Word文档会出现乱码的现象?求解答,谢谢! ...

以哪种形式读取啊。是字符还是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哪种形式读取啊。是字符还是数字

以字符的形式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