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新手提问!

楼主:
最近在学xilinx的片上系统,用EDK搭了一个小单片机,但是在下程序的时候一直提示系统再复位,我系统上的复位引脚是常高,按下为低,设置的复位信号为低电平复位,调了好久也没找到解决办法,请大神们指点指点
我的.mhs文件如下

# ##############################################################################
# Created by Base System Builder Wizard for Xilinx EDK 14.7 Build EDK_P.20131013
# Wed Feb 22 16:15:16 2017
# Target Board:  Custom
# Family:    spartan6
# Device:    xc6slx45
# Package:   csg324
# Speed Grade:  -2
# ##############################################################################
PARAMETER VERSION = 2.1.0

PORT RESET = RESET, DIR = I, SIGIS = RST, RST_POLARITY = 0
PORT MCB_DDR3_zio = MCB_DDR3_zio, DIR = IO
PORT MCB_DDR3_rzq = MCB_DDR3_rzq, DIR = IO
PORT MCB_DDR3_dram_we_n = MCB_DDR3_dram_we_n,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udqs_n = MCB_DDR3_dram_udqs_n, DIR = IO
PORT MCB_DDR3_dram_udqs = MCB_DDR3_dram_udqs, DIR = IO
PORT MCB_DDR3_dram_udm = MCB_DDR3_dram_udm,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ras_n = MCB_DDR3_dram_ras_n,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odt = MCB_DDR3_dram_odt,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ldm = MCB_DDR3_dram_ldm,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dqs_n = MCB_DDR3_dram_dqs_n, DIR = IO
PORT MCB_DDR3_dram_dqs = MCB_DDR3_dram_dqs, DIR = IO
PORT MCB_DDR3_dram_dq = MCB_DDR3_dram_dq, DIR = IO, VEC = [15:0]
PORT MCB_DDR3_dram_ddr3_rst = MCB_DDR3_dram_ddr3_rst,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clk_n = MCB_DDR3_dram_clk_n, DIR = O, SIGIS = CLK
PORT MCB_DDR3_dram_clk = MCB_DDR3_dram_clk, DIR = O, SIGIS = CLK
PORT MCB_DDR3_dram_cke = MCB_DDR3_dram_cke,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cas_n = MCB_DDR3_dram_cas_n, DIR = O
PORT MCB_DDR3_dram_ba = MCB_DDR3_dram_ba, DIR = O, VEC = [2:0]
PORT MCB_DDR3_dram_addr = MCB_DDR3_dram_addr, DIR = O, VEC = [12:0]
# PORT CLK_P = CLK, DIR = I, DIFFERENTIAL_POLARITY = P, SIGIS = CLK, CLK_FREQ = 50000000
# PORT CLK_N = CLK, DIR = I, DIFFERENTIAL_POLARITY = N, SIGIS = CLK, CLK_FREQ = 50000000
PORT CLK_P = CLK, DIR = I, SIGIS = CLK, CLK_FREQ = 50000000
PORT LEDS_EDK_GPIO_IO_pin = LEDS_EDK_GPIO_IO, DIR = IO, VEC = [1:0]
PORT KEYS_EDK_GPIO_IO_pin = KEYS_EDK_GPIO_IO, DIR = IO, VEC = [1:0]
PORT axi_uartlite_0_RX_pin = axi_uartlite_0_RX, DIR = I
PORT axi_uartlite_0_TX_pin = axi_uartlite_0_TX, DIR = O

BEGIN proc_sys_reset
PARAMETER INSTANCE = proc_sys_reset_0
PARAMETER HW_VER = 3.00.a
PARAMETER C_EXT_RESET_HIGH = 0
PORT MB_Debug_Sys_Rst = proc_sys_reset_0_MB_Debug_Sys_Rst
PORT Dcm_locked = proc_sys_reset_0_Dcm_locked
PORT MB_Reset = proc_sys_reset_0_MB_Reset
PORT Slowest_sync_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Interconnect_aresetn = proc_sys_reset_0_Interconnect_aresetn
PORT Ext_Reset_In = RESET
PORT BUS_STRUCT_RESET = proc_sys_reset_0_BUS_STRUCT_RESET
END

BEGIN lmb_v10
PARAMETER INSTANCE = microblaze_0_ilmb
PARAMETER HW_VER = 2.00.b
PORT SYS_RST = proc_sys_reset_0_BUS_STRUCT_RESET
PORT LMB_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END

BEGIN lmb_bram_if_cntlr
PARAMETER INSTANCE = microblaze_0_i_bram_ctrl
PARAMETER HW_VER = 3.10.c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000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00003fff
BUS_INTERFACE SLMB = microblaze_0_ilmb
BUS_INTERFACE BRAM_PORT = microblaze_0_i_bram_ctrl_2_microblaze_0_bram_block
END

BEGIN lmb_v10
PARAMETER INSTANCE = microblaze_0_dlmb
PARAMETER HW_VER = 2.00.b
PORT SYS_RST = proc_sys_reset_0_BUS_STRUCT_RESET
PORT LMB_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END

BEGIN lmb_bram_if_cntlr
PARAMETER INSTANCE = microblaze_0_d_bram_ctrl
PARAMETER HW_VER = 3.10.c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000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00003fff
BUS_INTERFACE SLMB = microblaze_0_dlmb
BUS_INTERFACE BRAM_PORT = microblaze_0_d_bram_ctrl_2_microblaze_0_bram_block
END

BEGIN bram_block
PARAMETER INSTANCE = microblaze_0_bram_block
PARAMETER HW_VER = 1.00.a
BUS_INTERFACE PORTA = microblaze_0_i_bram_ctrl_2_microblaze_0_bram_block
BUS_INTERFACE PORTB = microblaze_0_d_bram_ctrl_2_microblaze_0_bram_block
END

BEGIN microblaze
PARAMETER INSTANCE = microblaze_0
PARAMETER HW_VER = 8.50.c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 = 2
PARAMETER C_USE_BARREL = 1
PARAMETER C_USE_FPU = 0
PARAMETER C_DEBUG_ENABLED = 1
PARAMETER C_ICACHE_BASEADDR = 0xa8000000
PARAMETER C_ICACHE_HIGHADDR = 0xafffffff
PARAMETER C_USE_ICACHE = 1
PARAMETER C_CACHE_BYTE_SIZE = 8192
PARAMETER C_ICACHE_ALWAYS_USED = 1
PARAMETER C_DCACHE_BASEADDR = 0xa8000000
PARAMETER C_DCACHE_HIGHADDR = 0xafffffff
PARAMETER C_USE_DCACHE = 1
PARAMETER C_DCACHE_BYTE_SIZE = 8192
PARAMETER C_DCACHE_ALWAYS_USED = 1
BUS_INTERFACE ILMB = microblaze_0_ilmb
BUS_INTERFACE DLMB = microblaze_0_dlmb
BUS_INTERFACE M_AXI_DP = axi4lite_0
BUS_INTERFACE M_AXI_DC = axi4_0
BUS_INTERFACE M_AXI_IC = axi4_0
BUS_INTERFACE DEBUG = microblaze_0_debug
BUS_INTERFACE INTERRUPT = axi_intc_0_INTERRUPT
PORT MB_RESET = proc_sys_reset_0_MB_Reset
PORT 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END

BEGIN mdm
PARAMETER INSTANCE = debug_module
PARAMETER HW_VER = 2.10.a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 = 2
PARAMETER C_USE_UART = 1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414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4140ffff
BUS_INTERFACE S_AXI = axi4lite_0
BUS_INTERFACE MBDEBUG_0 = microblaze_0_debug
PORT Debug_SYS_Rst = proc_sys_reset_0_MB_Debug_Sys_Rst
PORT S_AXI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END

BEGIN clock_generator
PARAMETER INSTANCE = clock_generator_0
PARAMETER HW_VER = 4.03.a
PARAMETER C_EXT_RESET_HIGH = 0
PARAMETER C_CLKIN_FREQ = 50000000
PARAMETER C_CLKOUT0_FREQ = 600000000
PARAMETER C_CLKOUT0_GROUP = PLL0
PARAMETER C_CLKOUT0_BUF = FALSE
PARAMETER C_CLKOUT1_FREQ = 600000000
PARAMETER C_CLKOUT1_PHASE = 180
PARAMETER C_CLKOUT1_GROUP = PLL0
PARAMETER C_CLKOUT1_BUF = FALSE
PARAMETER C_CLKOUT2_FREQ = 100000000
PARAMETER C_CLKOUT2_GROUP = PLL0
PORT LOCKED = proc_sys_reset_0_Dcm_locked
PORT CLKOUT2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RST = RESET
PORT CLKOUT0 = clk_600_0000MHzPLL0_nobuf
PORT CLKOUT1 = clk_600_0000MHz180PLL0_nobuf
PORT CLKIN = CLK
END

BEGIN axi_interconnect
PARAMETER INSTANCE = axi4lite_0
PARAMETER HW_VER = 1.06.a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_CONNECTIVITY_MODE = 0
PORT INTERCONNECT_ARESETN = proc_sys_reset_0_Interconnect_aresetn
PORT INTERCONNECT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END

BEGIN axi_interconnect
PARAMETER INSTANCE = axi4_0
PARAMETER HW_VER = 1.06.a
PORT interconnect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INTERCONNECT_ARESETN = proc_sys_reset_0_Interconnect_aresetn
END

BEGIN axi_s6_ddrx
PARAMETER INSTANCE = MCB_DDR3
PARAMETER HW_VER = 1.06.a
PARAMETER C_MCB_RZQ_LOC = C2
PARAMETER C_MCB_ZIO_LOC = L6
PARAMETER C_MEM_PARTNO = MT41J64M16XX-187E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_S0_AXI_MASTERS = microblaze_0.M_AXI_DC & microblaze_0.M_AXI_IC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_S0_AXI_AW_REGISTER = 8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_S0_AXI_AR_REGISTER = 8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_S0_AXI_W_REGISTER = 8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_S0_AXI_R_REGISTER = 8
PARAMETER C_INTERCONNECT_S0_AXI_B_REGISTER = 8
PARAMETER C_MCB_PERFORMANCE = EXTENDED
PARAMETER C_S0_AXI_STRICT_COHERENCY = 0
PARAMETER C_S0_AXI_BASEADDR = 0xa8000000
PARAMETER C_S0_AXI_HIGHADDR = 0xafffffff
BUS_INTERFACE S0_AXI = axi4_0
PORT s0_axi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ui_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zio = MCB_DDR3_zio
PORT sysclk_2x = clk_600_0000MHzPLL0_nobuf
PORT sysclk_2x_180 = clk_600_0000MHz180PLL0_nobuf
PORT rzq = MCB_DDR3_rzq
PORT mcbx_dram_we_n = MCB_DDR3_dram_we_n
PORT mcbx_dram_udqs_n = MCB_DDR3_dram_udqs_n
PORT mcbx_dram_udqs = MCB_DDR3_dram_udqs
PORT mcbx_dram_udm = MCB_DDR3_dram_udm
PORT mcbx_dram_ras_n = MCB_DDR3_dram_ras_n
PORT mcbx_dram_odt = MCB_DDR3_dram_odt
PORT mcbx_dram_ldm = MCB_DDR3_dram_ldm
PORT mcbx_dram_dqs_n = MCB_DDR3_dram_dqs_n
PORT mcbx_dram_dqs = MCB_DDR3_dram_dqs
PORT mcbx_dram_dq = MCB_DDR3_dram_dq
PORT mcbx_dram_ddr3_rst = MCB_DDR3_dram_ddr3_rst
PORT mcbx_dram_clk_n = MCB_DDR3_dram_clk_n
PORT mcbx_dram_clk = MCB_DDR3_dram_clk
PORT mcbx_dram_cke = MCB_DDR3_dram_cke
PORT mcbx_dram_cas_n = MCB_DDR3_dram_cas_n
PORT mcbx_dram_ba = MCB_DDR3_dram_ba
PORT mcbx_dram_addr = MCB_DDR3_dram_addr
PORT SYS_RST = proc_sys_reset_0_BUS_STRUCT_RESET
PORT PLL_LOCK = proc_sys_reset_0_Dcm_locked
END

BEGIN axi_gpio
PARAMETER INSTANCE = LEDS_EDK
PARAMETER HW_VER = 1.01.b
PARAMETER C_GPIO_WIDTH = 2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400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4000ffff
BUS_INTERFACE S_AXI = axi4lite_0
PORT S_AXI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GPIO_IO = LEDS_EDK_GPIO_IO
END

BEGIN axi_gpio
PARAMETER INSTANCE = KEYS_EDK
PARAMETER HW_VER = 1.01.b
PARAMETER C_GPIO_WIDTH = 2
PARAMETER C_ALL_INPUTS = 1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4004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4004ffff
BUS_INTERFACE S_AXI = axi4lite_0
PORT S_AXI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GPIO_IO = KEYS_EDK_GPIO_IO
END

BEGIN axi_timer
PARAMETER INSTANCE = axi_timer_0
PARAMETER HW_VER = 1.03.a
PARAMETER C_ONE_TIMER_ONLY = 1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41c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41c0ffff
BUS_INTERFACE S_AXI = axi4lite_0
PORT S_AXI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Interrupt = axi_timer_0_Interrupt
END

BEGIN axi_intc
PARAMETER INSTANCE = axi_intc_0
PARAMETER HW_VER = 1.04.a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412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4120ffff
BUS_INTERFACE S_AXI = axi4lite_0
BUS_INTERFACE INTERRUPT = axi_intc_0_INTERRUPT
PORT S_AXI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Intr = axi_timer_0_Interrupt
END

BEGIN axi_uartlite
PARAMETER INSTANCE = axi_uartlite_0
PARAMETER HW_VER = 1.02.a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406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4060ffff
BUS_INTERFACE S_AXI = axi4lite_0
PORT S_AXI_ACLK = clk_100_0000MHzPLL0
PORT RX = axi_uartlite_0_RX
PORT TX = axi_uartlite_0_TX
END

出错提示

出错提示

楼主(2017-02-22):
出来吧!大神们!!!!

网友A:
可以到我公司来,当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我公司来,当面指导。。。

哇瑟,这就找到工作了·……问题找到了,是我时钟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