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这个芯片资料,哪个厂家的,哪里有PDF文档

楼主(2017-02-22):
            请问这个芯片资料,哪个厂家的,哪里有PDF文档

网友A:
4.7K的排阻

网友B:
虽然长得像集成电路,但其实人家是电阻。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1看用途,2要实际测量。因为这个丝印像是自己打上去的,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排阻。还原下原理图大概就可以确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回复,我测量后,一定告诉大家测量结果

楼主:
是电阻,就是4.7K的,或者9.4K,谢谢大家,特别是戈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