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的铅酸电池充满电是多少V呢

楼主(2017-02-22):
6V的铅酸电池充满电是多少V呢

网友A:
一般用0.1倍率的电流充电,如6.5AH,充电电流应为0.65A,一般充电到单节电压为2.4V~2.5V即为充满,一般不超过2.5V。如果是6v电池,一般充电截止电压不超过7.5V。

网友B:
7.05V左右

网友C:
看厂家的一个手册,是7V多一点点

网友D:
单节2.5V,总共有几节,你可以做个乘法

网友E:
和温度也有关系的。25度时6.6V,35度时6.3V。

网友F:
12v充满最高电压为14.4v.如是6v充满最高7.2v

网友G:
最高电压不能超过7.5V,充电至7.4V最合适。

网友H:
铅酸电池单节充电电压极限2.37V。

网友I:
不是一个电池吗?怎么还分节呢?

网友J:
最高充电电压以单体2.5V 计算, 6V铅酸内置3个单体,所以最高7.5V   充电器依靠充满时候铅酸电瓶电压会下降的特性判停,停后采用2.2-2.3V 单体浮冲,所以6V的电瓶 充满后的空载电压应该是6.6-6.7V左右

网友K:
铅酸蓄电池对放电截止电压要求是不一样,如果正常电流放电,最低是1.9V,如果大电流放电,可以达到1.8V,换算成6V截止电压分别是5.7V和5.4V。必须充电!

网友L:
一般用0.1倍率的电流充电,如6.5AH的,充电电流应为0.65A,一般充电到单节电压为2.35V~2.4V即为充满,一般不超过2.45V。如果是6v电池,一般充电截止电压不超过7.4V。浮冲的话,一般在6.8V~6.9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