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上可以挂几个从机呢?

楼主(2017-02-22):
I2C总线上可以挂几个从机呢

网友A:
我记得最大地址是8位,也就是最大挂255个器件吧

网友B:
最大地址是127位,不是255个的

网友C:
为什么是127呢,有点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127呢,有点不懂

由IIC地址决定,8位地址,减去1位广播地址,是7位地址,2^7=128,但是地址0x00不用,那就是127个地址,   所以理论上可以挂127个从器件。

网友E:
IIC协议规定,在启动总线后第1字节的高7位是从节点的寻址地址,第8位为方向位。所以在单字节寻址中最多128个从设备。但又不能是同一类设备,因为在地址还要区分设备类型。

网友F:
理论上可以连接无数个,但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个master。

网友G:
没有数量限制,唯一的制约指标是总线上的等效电容容量不能超过400pF。注意,导线越长则电容量越大,如果单导电的电容量超标则一个设备也带不了。

网友H:
有地址限制吧,比如用7位地址时,除去保留的全0(作群呼用),最多带127个设备。

网友I:
如果线长,分布电容大,可尽量降低通信速率,不过需查数据手册确认芯片对最低速率的要求。

网友J:
用7位地址模式时,要去掉16个保留地址,因此最多可带112个设备。

网友K:
和IO的驱动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的,IO的带载能力不是无限的

网友L:
I2C设备的地址一般有7位地址和10位地址,这个是个数上的限制

网友M:
速度、负载、驱动能力。 即,在一定高的速度时,总线上的信号没有办法使接收设备识别时,也就达到极限了。

网友N:
,I2C所接设备数量限制由总线电容所决定的. 另外要考量工作电源的匹配及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