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的浮充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7-02-22):
(无正文)

网友A:
浮充是蓄电池组的一种供(放)电工作方式,系统将蓄电池组与电源线路并联连接到负载电路上,它的电压大体上是恒定的,仅略高于蓄电池组的端电压,由电源线路所供的少量电流来补偿蓄电池组局部作用的损耗,以使其能经常保持在充电满足状态而不致过充电。

网友B:
浮充有什么好处或者优势呢?

网友C:
浮充供电工作方式可分为半浮充和全浮充两种。当部分时间(负载较重时)进行浮充供电,而另部分时间(负载较轻时)由蓄电池组单独供电的工作方式,称为半浮充工作方式,或称定期浮充工作方式。倘全部时间均由电源线路与蓄电池组并联浮充供电,则称为全浮充工作方式,或称连续浮充工作方式。

网友D:
以浮充工作方式使用的蓄电池组,其寿命一般较全充放工作方式者要长,而且可改用较小些容量的蓄电池组来代替。这种浮充供电工作方式多用于发电厂的断电备用电源和电话局的电话正常供电电源。

网友E:
蓄电池充满电后,改用小电流给电池继续充电,此时就称为浮充电,也称为涓流充电。该小电流一般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在电压设定为浮充电压后(如以12V电池为例,浮充电压在13.2V~13.8V范围内),电池因已充足电,能够接受的电流的很小了,就自动形成了浮充电流。

网友F:
浮充的目的有三个:
1、保持电池的电压处于浮充电压范围,此时电池的板栅(就是极板的导电骨架)腐蚀处于最慢的状态,可延长电池寿命。
2、补充电池自放电造成的容量损失,保持电量充足。
3、抑制活性物质重结晶造成的硫酸盐化。

网友G:
很可能电瓶一直处于浮充状态,这样充不坏电瓶吗?

网友H:
那电压最低能放到多少使用不损伤电池呢?

网友I:
电池的浮充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只要电压处于浮充电压范围内,铅酸蓄电池是不怕浮充的,比如通信系统使用的长寿命电池,质保期都在8年以上,整个寿命期内除了市电故障被使用及常规维护外,始终处于浮充状态。

网友J:
浮充工作原理:当电池处于充满状态时,充电器不会停止充电,仍会提供恒定的浮充电压与很小浮充电流供给电池,因为,一旦充电器停止充电,电池会自然地释放电能,所以利用浮充的方式,平衡这种自然放电,小型UPS通常采用浮充模式。

网友K:
感觉浮充不靠谱,还有什么别的其他方式呢?

网友L:
均充工作原理:以定电流和定时间的方式对电池充电,充电较快。在专业维护人员对电池保养时经常用的充电模式,这种模式还有利于激活电池的化学特性。

网友M:
浮充是蓄电池组的一种供(放)电工作方式,系将蓄电池组与电源线路并联连接到负载电路上,它的电压大体上是恒定的,仅略高于蓄电池组的断路电压,由电源线路所供的少量电流来补偿蓄电池组局部作用的损耗,以使其能经常保持在充电满足状态而不致过充电。因此,蓄电池组可随电源线路电压上下波动而进行充放电。当负载较轻而电源线路电压较高时,蓄电池组即进行充电,当负载较重或电源发生意外中断时,蓄电池组则进行放电,分担部分或全部负载。这样,蓄电池组便起到稳压作用,并处于备用状态。

网友N:
匀(均)充和浮充的区别:匀充一般在以下情况下进行:1、蓄电池放电后进行(指放电超过规定限度或放完)或电池静止时间超过6个月或浮充时间超过6个月,充电电流为0.1C10(容量的0.1倍);2、;浮充是为了保持电池在满充电状态与一个小电流对电池充电(电池自放电与内阻不同会损失);

网友O:
因为电池是串联的通过每个电池的浮充电流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每个电池的自放电和内阻不可能完全一致,通过一段时间的浮充或储存或放电会使电池的充电效率不可能完全一致就会出现部分电池充电不足,所以也要进行匀充或匀衡充。

网友P:
为了平衡由于电池自放电造成的容量损耗,需要对蓄电池进行一种连续地、长时间的恒电压充电。这种充电模式就是浮充电,也称浮充充电、连续充电。

网友Q:
浮充电就是指将充足电的蓄电池组与充电设备并列运行,浮充电主要由充电设备供给恒定负荷,蓄电池平时不供电,充电设备以不大的电流来补充蓄电池的自放电,以及由于负载在短路时突然增大所引起的少量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