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仿真 STC15w4k系列单片机 定时时间不对,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7-02-22):
STC15W4k系列单片机的示例程序仿真1ms定时中断,为什么仿真出来每次中断的时间有8.8ms那么多?我设置的时钟是11.0592M,请各位大侠指导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仿真?
建议直接在硬件上运行试试

网友B:
程序在仿真条件是和实际运行情况有差别的,比较仿真的时候需要将MCU中的信息发送到PC,这个过程就得花很长时间。

网友C:
实际运行一下 测量一下

网友D:
仿真结果不一定等于实际结果

网友E:
可以用硬件仿真全速运行或下载到MCU运行,定时器中断取反IO用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硬件仿真全速运行或下载到MCU运行,定时器中断取反IO用示波器测量。 ...

我用另外一个程序,用的是STC89C52的芯片,去仿真,250us的中断,时间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另外一个程序,用的是STC89C52的芯片,去仿真,250us的中断,时间是对的。 ...

我猜是仿真软件对1T 的51单片机支持不好。最好还是用实物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