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数字键盘驱动IC,USB通讯,支持HID

楼主(2017-02-22):
如题,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好的数字键盘驱动IC,要求USB通讯,支持HID

网友A:
STM32F103C8T6

网友B:
找个支持usb的mcu,很容易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支持usb的mcu,很容易就能实现

我需要是直接免驱,插WINDOS或Android系统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我需要是直接免驱,插WINDOS或Android系统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FZP0Q5&id=542187267482&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D:
你应该说你要不用自己编程序的芯片。stm32通过开发程序可以变成hid设备,不需要主机端再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E:
这些芯片都是MCU做的,只要严格按照USB设备规范做,当然是免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