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大神指点如何复位时让某一脚电平不变

楼主(2017-02-22):
我用STM32F103VCT6的一个IO控制电源模块的上电使能引脚,由于程序出现过几次跑飞,运行灯不闪,于是想着加看门狗,发现看门狗复位后,原来控制电源的IO也复位,导致电源断电。请大神知道怎么在不改变硬件的条件下,能够让看门狗复位又不断电?

网友A:
影子存储,弄一个IO的影子变量,不要放在清零空间,复位后检测这个变量值的有效性,有效就恢复IO,无效就恢复变量的值,恢复不了就只好重来了;复位后到IO恢复会有一个延时,可以输入一个脉冲测试输出信号的延时

网友B:
放个标志数据在备份域寄存器里,复位后立即读该备份域寄存器的值 然后判断是否需要配置特定端口。

网友C:
把电源状态存放到没有用到的flash中,开机时查询一下

网友D:
控制的IO引脚与一个低电平接到与非门再来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