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用的手机usb线是怎样控制阻抗的?

楼主(2017-02-22):
90欧是怎样做出来的?

网友A:
材质用的不错吧

网友B:
应该是单根45Ω的特征阻抗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就要问生产厂家了

网友C:
LZ:

usb线是差分信号线,其差分信号线间特征阻抗约为90欧,由介质材料和几何形状而定。

楼主:
找了几家做线材的,他们都没有网分,就不能测量阻抗,
都不知道是不是随便做的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几家做线材的,他们都没有网分,就不能测量阻抗,
都不知道是不是随便做的线。
...

“都不知道是不是随便做的线。”

当然不是随便做的。不过,对于阻抗匹配的要求要看具体的使用情况。一定要符合相关要求的电缆可以找相关电缆的生产商。

网友D:
这个有具体的阻抗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