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加密后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7-02-23):
28335加密后程序运行不正常,求大神怎么办?

网友A:
不应该的呀,可能不是加密的问题, 或者你的代码有查验加密设置?

网友B:
详细说明一下吧     以前烧写到flash是正常的吗

楼主:
解决了,未受保护的区段是不能访问受保护区段的数据的,修改了一下CMD文件解决了

网友B(2019-06-29):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未受保护的区段是不能访问受保护区段的数据的,修改了一下CMD文件解决了 ...

非常感谢分享   这个帖子很重要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s/c2000/f/56/t/7526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未受保护的区段是不能访问受保护区段的数据的,修改了一下CMD文件解决了 ...

谢谢楼主,又学习了,解决了我一个纠结了很久很久的疑问

网友C:
再者就是希望楼主以后有问题的话,可以描述的更加详细一些

网友C:
问题描述的越详细,游客看的时候才能理解的更清晰一些吧,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