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低压(3V-5V)恒流源方案

楼主(2017-02-23):
各位大侠: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采用MOS管(高频10k-50khz调制)-电感-二极管方案制作恒流源,现在电路恒定在0-10A无问题,可是电流有近40mA左右的抖动现象(与我的MOS管调制波形一致频率的抖动,采用2级LC-π型滤波之后,现象仍然存在!),请问,各位大侠,除去比如OPA512这样的专用大功率运放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案可以做到不?谢谢!
  输入电压5V,输出电流约0-10A之间,精度要求5m以下的误差;

网友A:
高频还是低频,开环是发生,还是闭环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还是低频,开环是发生,还是闭环发生?

肯定需要高频实现,但是电流输出精度要求非常高,所以.暂时无任何解决方案。

网友B:
增加电感量,增加输出电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需要高频实现,但是电流输出精度要求非常高,所以.暂时无任何解决方案。 ...

开关电源作恒流输出,能有多少高精度,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作恒流输出,能有多少高精度,别想了。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我也死心了。使用此方案不可取。做了三级10mH的电感+4700uf电容滤波。也只能最大到20mV的抖动,要做到几个mv的波动几乎不可能,除非开关频率提高到Mhz以上;所以,想请各位大侠可以提示使用其他方案可以实现不?

网友C:
也就50W的功率,用线性恒流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我也死心了。使用此方案不可取。做了三级10mH的电感+4700uf电容滤波。也只能最大到20m ...

开关电源(可调)+线性电源,高精度能保证,又能高效率,电路回路复杂一点。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这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50W的功率,用线性恒流算了

倒不是说大功率不行,而是我的源电压非常低,才3-5V 。使用线性电源无法恒流啊。如果电源10V以上,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我的是3-5V电压。你如何使用线性恒流源,MOS管要不打不开,打开电流也无法达到10A以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可调)+线性电源,高精度能保证,又能高效率,电路回路复杂一点。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这方案。可行 ...

我做过高电压,比如8-40V的大功率(100A)的恒流源,而是线性的,精度肯定没有问题,倒不是说大功率不行,而是我的源电压非常低,才DC3-5V 。使用线性电源无法恒流啊。你如何使用线性恒流源,MOS管要不打不开,打开电流也无法达到10A以上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过高电压,比如8-40V的大功率(100A)的恒流源,而是线性的,精度肯定没有问题,倒不是说大功率不行 ...

根据你的题,3-5V的源,可以提供大电流的,先升高用升压开关电源,再用线性电源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过高电压,比如8-40V的大功率(100A)的恒流源,而是线性的,精度肯定没有问题,倒不是说大功率不行 ...

使用线性电源,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功率损失的问题,不能功率压在MOS.恒流的线性电路网上一大把,就是反馈的问题,你的负载的电压基本不变的吗?

网友A: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方案的好处和原理,可以控制MOS的功率损失,通过调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控制MOS管的功率,用一个线性反馈电路,保证电流输出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方案的好处和原理,可以控制MOS的功率损失,通过调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控制MOS管的 ...

谢谢ZYJ9490,我的3-5V是不能升压的,这个是我设备的需求电压,升高了对设备损坏了。所以,其恒流只能在这个低压下进行,不能升压.你就将它当成一个LED大功率灯珠,这个灯珠工作额定电压是3.3V-3.8V,那么,或许你升高到5V是可以(因为MOS管啊,Rs检测电阻及线路损耗承担一部分电压),再高,恒流落在它上面的电压就会引起它易损!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谢谢您的详细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ZYJ9490,我的3-5V是不能升压的,这个是我设备的需求电压,升高了对设备损坏了。所以,其恒流只能在这 ...

你不明白我的方案,LED是电流决定电压,我又不是把升高电压加到LED上,还是在MOS的D极,输出的恒流.如开关电源输出8V ,10A,此时,LED二端的电压为5V,3V就落在DS上了。

网友A:
说得那么清楚了,还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那么清楚了,还不理解。

我肯定理解你的意思;因为我也想尝试过你的这个意思;我手头有我自己做好的40A的线性高精度恒流源,10V-50V之间都可以接入的。嗯,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我等会拿LED灯珠串接上去试一下.看慢慢调高电压到什么状态,LED灯珠可以达到恒流并可以达到我需求的电流为止.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D:
线性的可以1.1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不是说大功率不行,而是我的源电压非常低,才3-5V 。使用线性电源无法恒流啊。如果电源10V以上,肯定没 ...

电路工作电压与负载两端电压,是两回事啊?
MOS管控制电压不够可以升压嘛

网友A(2017-03-30):
引用 网友C:
电路工作电压与负载两端电压,是两回事啊?
MOS管控制电压不够可以升压嘛 ...

老手一看就明白,这么回事了。

网友E(2017-05-10):
引用 网友A:
你不明白我的方案,LED是电流决定电压,我又不是把升高电压加到LED上,还是在MOS的D极,输出的恒流.如开关 ...

如果是10A电流,3V落在管子上,那管子的功耗不就是30W了啊,可以焊锡丝了吧?

网友F: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我的方案的好处和原理,可以控制MOS的功率损失,通过调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控制MOS管的功率,用一个线性反馈电路,保证电流输出的精度

网友G:
你怎么会这么理解我想不通QQ45902364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0A电流,3V落在管子上,那管子的功耗不就是30W了啊,可以焊锡丝了吧? ...

如果认为VDS最低的电压在大电流时,功率比较大,用大功率的BJT也是可以的,UCE可以做到0.4V,那时功率小多了,也可以多管并联。(特性尽量一致)。

网友H:
1.1V开启的10A恒流源,可以借鉴
http://bbs.38hot.net/thread-718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