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B1205S出的是5.5V?!

楼主(2017-02-23):
MORNSUN的丝印在前,从左到右1234,1接12V的地线,2接12V的正极,3接输出的5V的地线,4接+5v,但是4输出的居然是5.5V,难以相信,我的接法是按规格书接的,并且开始就在34间并联了两个200Ω的0805电阻。

为什么不在壳子上用丝印标记出输出入的电源和地线呢?这是电源啊,不是普通芯片,一个接错就出事了,桥堆都会在壳子上标记记号,金升阳搞什么呢?忘记自己身份了。

在正经商城买的正品,十几块一个。

楼主:
是我错了吗?商城提供了pdf,没看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错了吗?商城提供了pdf,没看错吧。

你好!若遇到此类情况,可直接致电我司FAE咨询:020-38601850-8887,或邮件到market320@mornsun.cn

抱歉今天才看到,我司FAE稍后会回复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错了吗?商城提供了pdf,没看错吧。

如果您是在商场购买的电源模块,我们不保证100%正品噢。我司目前并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网上商城的,请知悉!

网友B:
感谢您多金升阳的支持!
按照您的描述,应该是对电源的应用是比较清楚的,你使用的B1205S的产品是属于输出非稳压系列的,一般输出电压有两个因素决定,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即输入电压越高或者输入负载越轻,都会导致电源电压升高;对于产品问题,我司的规格书上都会有引脚的标示,因此建议在使用前浏览下我司的规格书,这是使用一个产品(家里买的电器)非常必要的。

楼主:
解决了,供应商恢复了,是我错了,PDF上有个包络图,以总负载电流的75%为中心,低于75%会高于5V,负载电流大于75%会略低于5V,高于5V时候最多是10%,还是线性增减的以75%为中心,谢谢,真想不到还要找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