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X6 无法使用SWIM烧录程序

楼主(2017-02-23):
J1-1 :3.3V
J1-2:SWIM
J1-3:GND
J1-4:REST

利用ST-LINK V2 提供电源3.3V,软件也可以读取的程序源文件,就是在烧录程序时,出现烧录错误!(图片无法上传)
只能文字描述:
                     Cannot commiuncate with the device!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 on the SWIM connector.

网友A:
换块板子试下;

还有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板子试下;

还有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稳定;

已经换了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现象呀!电源是通过ST-Link V2, USB 提供电源的。

楼主:
这是MCU 复位电路和 电源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MCU 复位电路和 电源电路

那就多找找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多找找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多谢呀!

网友B:
你这电路图还打马赛克啊,,应该是硬件问题,检查下各个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图还打马赛克啊,,应该是硬件问题,检查下各个电平

是因为手机直接拍的显示器图片呀,敢问大神都需要检查哪些电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图还打马赛克啊,,应该是硬件问题,检查下各个电平

我搞了新的截图,请大神指导一下呀。

网友C:
试试看,外加电源单独给单片机供电呢?

网友D:
对你的描述有点费解。

建议你目标板直接加上电,官方STLINK是没法给目标板供电的,山寨例外。

网友C:
确实,ST-LINK V2不能给目标板供电,必须外加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ST-LINK V2不能给目标板供电,必须外加电源。

ST -link V2 有一个3.3V输出,就是作为目标板的电源使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外加电源单独给单片机供电呢?

已经试过用外部电源进行供电,还显示一样的错误。

楼主:
为什么我用手机传上来的图片这么不清晰呀

网友E:
不能用电脑截图吗?为什么用手机拍

网友F:
建议用电源线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D:
你再检查下VCAP脚的电容接好没有,数字在470-3300nf间为宜。

楼主:
C:\Users\Golden\Desktop[/PIC02]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硬件有神问题没?现在地问题是无法烧录程序。(第一块PCBA)

网友G:
硬件部分:
通电后测试电源3.3V电压,1.8V电压,看看正常不;
SWIM口引脚有没有短路断路的情况;SWIM引脚有没有复用;
下载线质量,长短,标准的STLINK要外部供电,对应的VCC引脚是测试板子电压的,也要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部分:
通电后测试电源3.3V电压,1.8V电压,看看正常不;
SWIM口引脚有没有短路断路的情况;SWIM引脚有没有 ...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H: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H:
你的MAX232E  的13和14引脚连接反了吧

网友I:
检查下芯片供电部分

网友H:
楼主找到问题没,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