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1E14芯片 SPI管脚老坏,实在没招了

楼主(2017-02-23):
用LPC11E14 通过SPI端口连接一片24位ADS1211。SPI端口中的片机输入管脚MISO总是坏。换新片子后正常,损坏后看端口好像是高阻状态。其他管脚正常。ADC是5V供电.后来吧ADC输出用电阻分压到3V 还是烧MISO。实在没招了。都换好多片LPC11E14。没有排查思路。求求万能的论坛吧。

网友A:
问问LPC技术支持吧,周立功主推LPC,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B:
3.3V的MCU+5V 的ADC最好用光耦隔离一下

楼主:
中间有510Ω的电阻的

网友C:
电平转换芯片用起来

网友C:
或者换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