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转】新塘单片机M058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17-02-23):
经过测试知道默然的对齐方式是 4字节对齐。因为对齐问题,读写Flash发生了硬件错误中断,所以需要特别注意。M3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1. 如果想修改对齐方式可用下面两条命令。

1) #pragma pack (x)  含义即按x字节对齐。

2) #pragma pack ()   会恢复默然对齐方式。

2. 结构体对齐说明

会以结构体内的最大宽度字节数对齐。

举例说明。

1)struct A

{

uint8 a;

uint8 b;

}

sizeof(struct A)为2;

2)struct A

{

uint8 a;

uint16 b;

}

sizeof(struct A)为4;

3)struct A

{

uint8 a;

uint32 b;

}

sizeof(struct A)为8;

网友A:
对齐后更加节约内存,还不容易跑飞。

网友:
取数据类型的最小公倍数来存储,很容易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