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学习单片机编程

楼主(2017-02-23):
还是那句话,语言组织不求精确,只求通俗易懂,入门后自行调整纠正,如有错误敬请斧正...

学习单片机编程 首先学习什么是单片机

目前学校里开设的课程,我这里感觉有点偏差,学习软件的就只是学习软件,学习硬件的又太偏重于硬件,实际来说,软硬是不分家的。

1 首先了解程序存储的概念及单片机是怎么来的

  1)开始有了电,然后又有了电开关,就是通电断电

  2)每次都有人去控制开关,当用电设备很多的时候,科学家们就考虑怎么去自动控制

  3)这个时候就有了纸带设备 在纸上打上小孔(按照一定距离) 有孔的位置代表开(上面器件发射光线,光线可以经过开孔透过去 下面的感光器件接收到光 那么就打开开关)

  4) 最原始的程序就这样出现了  开的孔 不开的孔 组合在一起就是最初的程序  这个程序代码就存储在纸上

  5)在后面就把这些纸带存储换成了磁带(我们以前的录音机 唱片等) 用磁来存储 后来就有了硬盘了 把程序就可以存储在硬盘上 我们现在写的程序 大部分最终还是存储在硬盘上(闪盘已经开始逐步开始了)

  6)硬盘 磁带这样的设备还是太大了 这里再次回到第一步

  1) 有了电 有了电子管 电子管组成了各个电路 后来电子管被晶体管替代 做成各种光电设备

  2)然后晶体管小型化 直接用光刻的方式刻在硅板上,就有了集成电路

  3)集成电路上面的器件越来越多 中规模 大规模集成电路出现了...

  4)在上世纪 60年代~70年代 集成电路分成了两大部分 一部分专用于计算控制(cpu 中央处理器) 另一部分专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数据(存储器)

  5)到这时候就开始分家了 有种集成电路把cpu存储器等集中在一块制作在一起,专门完成一些特定的功能 就形成了专用cpu 在某一方面运算 存储等有优势 速度可以很快 例如专用的 数字信号处理器
        另一种就是我们电脑上用的 通用cpu  可以完成很多功能

   6) 专用cpu结合其他存储器及其他外部功能器件整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用的单片机

2  了解了单片机怎么来的 这里就可以知道对单片机来说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 在我们写程序的时候注意了
  硬件方面:

    1)电源

    2)晶振
    3 ) 复位

  软件方面:
     1)调试
     2)调试
     3)调试

楼主:
关于学习单片机 基础问题  什么是基础  这里有不同的观点 可能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先不说单片机 假设 我要学修修电视 或者手机 那么大部分是这样的 开始学习每个元件 元件的功能 然后再组合起来看模块图 功能图 然后再动手。。。

那么我们把这个基础反过来看  进入现代(液晶电视)  ---分成几大部分 外壳 几个电路板  显示屏  然后就是看显示屏做什么用的 他怎么驱动的 然后就找到了驱动板 驱动板又有那几部分组成的。。。

实际上反过来学习才是正确的方法  先认识个电阻 电容 然后研究电容的频率 在研究充放电。。。 大部分人就走进了迷宫。。。  难 感觉到非常难 。。。

实际上管他电容电阻呢 开始跟修电脑一样 先把一块板子换了再说 知道了这个板子问题 有兴趣再细看。。。

学习单片机也要这样 先拿到一个完整的程序 一块完整的开发板  然后把能运行的例程 想办法跑起来  这是第一步

下一步 就把这个程序 拆了看 先学习怎么调试(检查程序) 会调试了 自己就可以学了

楼主(2017-04-18):
开始正题:

   为了节约时间,先以仿真演示的方式进行。以流行的stm32为主,跳过汇编以C语言为主讲解说明

1 百度自行搜索 proteus 8.6 下载安装 (支持stm32 仿真了) win7 安装proteus 8.6后 如果有问题 打右键以管理员方式运行
2 stm32系列作为功能强悍的单片机的一种,比51不知道强大了多少,但任何单片机都是想通的,都有一些共同的结构、模块组成。
   拆分后进行说明。
3 打开proteus 8.6  点击File 菜单--->  点击 open sample project 子菜单 打开 sample projects brower  见下图

4 在keywords 文本框内输入 stm32 右侧会显示 stm32 几个工程 随便打开一个即可 这里选择的是第三个 stm32CubeMax LED Blink6 双击stm32CubeMax LED Blink 打开工程文件 为了避免破坏这个原始的文件 我们点击 File  -- save as -- 重新保存一个新的工程文件
5 要将proteus 就理解为带按钮的开发板 只是内部这些芯片 元件是可换的即可
6 一个单片机工作起来 必须有几个条件 第一就是需要电源 那么我们就给单片机加上电源
To start work, will come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