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信号中共模信号(超出TTL容限)如何抑制

楼主(2017-02-23):
最近手头有个案子:要解决如上图中两个通信模块之间通信,不共地却不隔离,需要高速通信(10M~30MHZ),且存在直流电平的配置信号。
目前我能想到的:
1、使用高速隔离技术:ADI的adum系列磁耦、TI的ISO电容耦(目前在用)、等
2、直接电容耦合:不能传直流电平
3、施密特触发器整形:施密特触发器一般不这么用,可能会存在触发器内部上下管同时导通(开关管用在放大区)影响可靠性-------存疑,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
4、差分传输:TTL<->LVDS, TTL<->高速rs422、等:差分线太多了、芯片也贵、rs422高于10MHZ--???5、高速比较器:高速比较器选型、价格
注:这个-2V是浮动的不低于-2V
我的案子并不在意cost,且比较急,所以就用了ISO电容耦。
但是这个问题想想却很有意思,特请教模电大牛,有没有其他的方案,特别是用简单模拟电路@NE5532 @lihui567

楼主:
补充一下:

图中整流桥,每侧存在2个二极管

网友A:
只要有一方跟糸统隔离就可以了。且跟大地有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一方跟糸统隔离就可以了。且跟大地有隔

高速隔离成本高

网友B:
简单不下来,信号速度太快了,不隔离这个要求好像不科学,隔离反而好做。光耦可以考虑,但是需要高速光耦,还有一种替代光耦的磁隔离器件,是哪家的我想不起来了,就这两个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不下来,信号速度太快了,不隔离这个要求好像不科学,隔离反而好做。光耦可以考虑,但是需要高速光耦, ...

感谢,ADI的磁耦我也了解了一下,在高速通信的情况下功耗很高,TI电容隔离有更低的功耗,大于20M高速光耦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的摆动范围说得清楚,还可以用高速比较器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速隔离成本高

高速成本直接上光纤,远距离的话。现在光纤较便宜,少了很多线路(长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的摆动范围说得清楚,还可以用高速比较器来做。

高速比较器,我也有想到。吃不准的地方是:在传SPI这类对时序有要求的地方,尤其是边沿采样的信号。对比较器的延迟以及SR的要求有多高,如果高出一个量级,这样的比较器可能是个天价。

网友B:
还有竞争同步的问题,就最好找专门的隔离器件了,不然奇怪问题弄死人。

网友C:
考虑到高速,磁耦,光耦都不够或价格超高。建议差分传输。

网友D:
用TI的高速运放搭建一个电路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I的高速运放搭建一个电路可以试试

思路不错,需要分裂源,对运放的要求就是SR和带宽了,高速的放大器单位增益不一定稳定,不过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