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LVDS通信链路可靠性

楼主(2017-02-23):
我自己设计的两块PCB板进行LVDS通信(500Mbps):板载LVDS芯片TLK15212块PCB板用两对SMA接插件(头和座)出线,经过两对航空插头如图

自己做了没有经过航空插头的误码率测试,没什么问题。但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整条通路故障频繁。故障原因有:1.SMA接插件质量不好,温度升高一点(室温内,手摸着也就是温温的)图像就缺行错乱;
2.SMA做线工艺,买外面的线图像就没问题,自己单位做的线就不行。
3.航空插头的问题,要拧的特别紧图像才正常,拆一次以后再拧的话要比上一次还紧才行,到后来就怎么拧都不行了。反正就是各个环节都出过问题。
现在想请教大家怎么才能保证这一条链路可靠,怎么验证它可靠?
我自己有点不成熟的想法列出来让大家批评:
1.器件采购环节购买品牌接插件;
2.用某种设备做某些试验来验证可靠性(用什么设备做什么强度的什么试验不清楚);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环路插入阻抗要严格控制,这个只能靠采购到合适的接插件来解决。市售一般的航空插座并不适合低压高速率通讯用,尽量改预制接头的压接式端子吧,电缆也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插入阻抗要严格控制,这个只能靠采购到合适的接插件来解决。市售一般的航空插座并不适合低压高速率通讯 ...

接插件已经买的是常规里面比较好的了,各种参数高于我的需求,但是缺乏测试手段。我在考虑是不是有什么仪器可以做这方面的测量?比如功率损耗测试仪什么的。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插件已经买的是常规里面比较好的了,各种参数高于我的需求,但是缺乏测试手段。我在考虑是不是有什么仪 ...

用仪器的话,成本会很高昂,估计你这个也不是大宗产品,那就不要计较接插件价格了,找合适的就能解决。前帖说过,一般航空插座并不适用,其要解决的是抗机械冲击问题,估计你的应用不会动不动来几个G的冲击吧?还是换合适的接插件去吧,注意是高速通讯用的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