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用算法实现 频率可调的 正弦波表?

楼主(2017-02-23):
目前确定28069的CPU频率是90M ,确认PWM周期的情况下,可以计算出EPwm1Regs.TBPRD 这个值。
现在需要频率可调的 正弦波,如何计算 EPwm1Regs.TBPRD  EPwm3Regs.CMPA.half.CMPA 等 。
何用算法实现 频率可调的 PWM 正弦波表?

网友A:
比如你的正弦波是1024个点        然后配置PWM波     这个正弦波的数作为比较的值
取这个比较的值的速度就体现在了正弦波的频率上了

网友B:
计算正弦波表,不是 28069 的强项, 28075倒是可以
通常直接存个表在 FLASH 中
频率可调嘛,就是sinA 的 A 的步进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方面的没怎做过的,,先不多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的正弦波是1024个点        然后配置PWM波     这个正弦波的数作为比较的值
取这个比较的值的速度就 ...

版主,回复真是受宠若惊。现在用的400个点的表格,需要的PWM CLK是10KHz EPwm1Regs.TBPRD =4500 ;
“取这个比较的值的速度就体现在了正弦波的频率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把 PWM的中断触发 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正弦波表,不是 28069 的强项, 28075倒是可以
通常直接存个表在 FLASH 中
频率可调嘛,就是sinA 的 A  ...

你好,感谢回复。 现在已经确定用 28069了。
“sinA 的 A 的步进进行调整” 这个具体是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DSP 有 那么快速的 浮点 函数计算能力,

给定频率,直接 硬算 出 对应的输出数值 不行么 ? ...

感谢回复。目前的想法是 PWM中断里面对EPwm3Regs.CMPA.half.CMPA值进行调整。这个DSP  如何实现硬算呢? 相互探讨。

网友B:
用的400个点的表格,那么下一个值和表格中的哪个,这个和上次表格中的位置,就是步进

网友E:
这方面的没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