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USB -HUB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无正文)

网友A:
用过,不过没出现你说问题,如果你确定电路没问题的话,看看换台电脑可以不

楼主:
电路问题?如果电路有问题那么四个下游段有问题了吧

楼主:
现在问题是发热大。不过看了下芯片的手册,可允许的温度又70多度,那么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楼主:
因为我测试的时候是四个下游端口都插上去,三个WIFI,一个读卡器。每个端口的塑料都还有10MBms

楼主:
每个端口的速度都还有10MB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