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P-MOS管为损坏

楼主(2017-02-23):
小弟请教知位大神
原理图如图所示。
电路使用情况是这样,板子有俩路工作电源。一路是12V,另一路是100V,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在没有加截12V电源的时候,另外100V电源在供电,D703会有漏电到Q701.有时Q701会损坏,板子工作的时候Q702控制为高电平已导通。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将R711  1K电阻改为0欧是否会好点。方法二,将P-MOS管Q701  D  S极并一个10K左右电阻。
麻烦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论坛都没有人。

网友A:
图不是很明白
2路电源对冲?
负载又是在哪里?

网友A:
另外查了下 wpm3407 才30V
100V 肯定吃不消咯

网友A:
至于电阻选多少,你看看 mos 手册 vgs 电压来定 关系到内阻 发热等因素

网友B:
Q701DS间并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是很明白
2路电源对冲?
负载又是在哪里?

100V,后边是指设备的DC-DC DC-DC的输入电压是10v~100V,这里12V供电启到备用的工作,当没有100V时,12V开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查了下 wpm3407 才30V
100V 肯定吃不消咯

100V是接到D703后边,有二极隔离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701DS间并个二极管

Q701并一二极管起什么工作,是Q701里面的二极管不够大吗

网友C:
接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看不出这个电路的作用和原理

网友D:
12v,100V禁止同时出现。同时出现必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100V禁止同时出现。同时出现必击穿!

请大神解释一下,为什么12V 100V同时出现为击穿。中间还有一个二极管隔离着呢?

网友E:
Q701的D脚对地并联一个15到20V的TVS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701的D脚对地并联一个15到20V的TVS二极管

反对

楼主:
我个人对烧坏P-MOS管原因理解,当加截100V供瞬间时,通过D703 二极管漏电到Q701 MOS ,这时MOS Q701的还是悬空状态,可能是在这个损坏的Q701,应该在Q701 D S极并一电阻,让漏电第一时间加载到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