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17-02-23):
各位大牛:
小弟最近有个需求需要测电机的漏磁量,拟采用MEMS类型的传感器。
但是因为电机附近磁场的强度比地磁要强很多,地磁只有0.5Gauss左右。普通手机四轴飞行器里用的似乎量程不够。所以大神们有推荐的吗?或者有其他实现的思路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应该去看相关器件制造商的选型手册和器件手册,手册里有参数,不能自己想着“似乎”如何如何。如果确认量程不足,可以用特定磁阻材料人为加入损耗来调节量程,正如在ADC的输入加放大器或衰减器来调节量程的道理相同,后期用软件补偿就是,但前提是插入的损耗必须是常量或按某一预知的曲线变化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去看相关器件制造商的选型手册和器件手册,手册里有参数,不能自己想着“似乎”如何如何。如果确认 ...

多谢大神指点。我确实是对比了好几个常用的芯片手册,量程和频响确实不足。感谢您给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