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RBT6芯片STM32CUBE MX平台出问题

楼主(2017-02-23):
用STM32CuBe MX平台配置,选择所需的配置后,生成代码,打开会编译没问题,烧入芯片后仿真,发现有些地方无法设断点,而且一点仿真开关,立马进行全速运行,求教。如下图配置,有问题请高手指出。

楼主:
自动运行,解决,BOOT引脚拉低或拉高吧,我忘了。

楼主:
已经设置过run to main

网友A:
应该跟那个图形化的配置工具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跟那个图形化的配置工具没有关系。

那请问跟什么有关系呀

网友B:
有没有用那个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那个FreeRtos?

没有,有用到的话会显示绿色

网友B:
把编译器优化都关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