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34Z100应用问题求助

楼主:
由于电池带PACK后只有二线输出,BQ34Z100电路部分只能做在外部电路中,现在是硬件设计原理框图如下,BQ34Z100电路部分接地点为SRP,其它的单片机及负载部分接地点为SRN.1,BQ34Z100电路部分与单片机部分不共地,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I2C通信及采样精度?
2,充电时,BQ34Z100采样电阻R30处电压为负值,放电时为正值,这样有什么影响?IC引脚最大负值电压不超过0.3V.
3,有没有同样的应用案例分享.第一次用这个IC,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2017-02-23):
不共地, 肯定会影响 I2C 的数据通信, 但不会影响采样。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 最好先好好研读一下应用手册等相关资料, 网站上有

楼主:
要想共地只能将BQ34Z100部分电路放在PACK内部,然后引出SDA,SCK二条线出来

楼主: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577947446\Image\C2C\E4M)$Q]L6IBZTO0H3_UV3(O.pn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577947446\Image\C2C\E4M)$Q]L6IBZTO0H3_UV3(O.png这里也是没共地使用的,还有个问题就是BQ34Z100那里有个按键才显示,我这里对这个按键要怎么处理?

网友B:
说是没共地,是没有直接地连在一起,接了个1~3毫欧姆的电阻的,其实还是共地了呀。还有你说的上图中的按键是哪个,没有看到。

楼主:
SW1控制LED灯指示用的

网友A:
接了个1~3毫欧姆的电阻的,不知道设计电流是多少?可能也会引起压降和振铃信号,影响 I2C 的通信

网友C:
应用手册上应该有推荐电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