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问,如何利用U盘在Win7系统的电脑上面安装Linux系统

楼主(2017-02-23):
求问,如何利用U盘在Win7系统的电脑上面安装Linux系统?  想学Linux,如何安装呢?有没有用U盘的快速安装方式,看了好多有光驱启动的,想搞个U盘启动的!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Ubuntu的话直接用Iamge Writter写入到U盘,开机启动选择U盘就可以了。但是这样装的是双系统,第一次的话一定要小心,不然很容易把原来的系统弄没了,除非你已经比较清楚该怎么做了。如果是初学的话感觉用虚拟机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装了个双启动, Ubuntu 16,要分区操作一大通,不容易的。
最好仔细研究透了教程再动手

网友C:
直接把linux系统光盘映像刻到U盘里面,然后再从U盘启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linux系统光盘映像刻到U盘里面,然后再从U盘启动就可以

其实不用U盘也可以直接装成双系统,我比较喜欢ubuntu的界面,一般装的都是ubuntu,你要先把硬盘的分区修改一下,我是把最后一个分区调小了大概20G保持在未分区状态,然后可以U盘启动或者直接用easybcd添加系统启动项,网上都有教程的,后边看着提示做就可以了,不过最后装完之后是以linux引导启动的

网友D:
其实这个一句半句的也说不完,度娘有限详细的说明,要善用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