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Tiny-EVB-NUC505_QFN88 V1.6程序下载

楼主(2017-02-23):
请教各位高手:
使用NuTiny-EVB-NUC505_QFN88  V1.6程序下载时,Keil环境,能够Debug,但是不能下载程序到芯片里。
在Utilities项里面发现如下图,只能下载到RAM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工程属性里面应该有个配置的地方,是选择下载到RAM还是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属性里面应该有个配置的地方,是选择下载到RAM还是Flash。

就是没得选了,我看着觉得奇怪,选别的型号的芯片就有得选。

网友:
.s文件的问题?

网友B:
找到应对之策了吗

网友A:
楼主,直接在左上角那个地方设置。你看你用的芯片的内存分布,看看那个Flash范围在哪儿。

网友A:
你修改一下开始地址,和偏移量就行了。就是这么弄的,确实是没有那个选项,M051就有,不过其实这个比M051灵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