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光U盘,求推荐USB桥接芯片!

楼主(2017-02-23):
最近要实现一个可见光U盘,框图如图,不知道有没有USB桥接芯片,能够把USB信号转换成串行适用于无线通信的信号,以实现可见光通信U盘的功能。
求推荐!

网友A:
这个方案具体用在那个方面,速度要求多少?一般的模块做不了那么快的速度的。只能选择高速光纤来实现,但是实现起来体积又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