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IC TTP223-BA6 失效

楼主(2017-02-24):
大家好!
    最近使用一款 TTP223-BA6 的单触摸IC,  发用着用着 就失效了,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触摸IC 一直处于按下的状态。

     请问 是不是冬天 天气冷干燥,人体太多静电,触摸时 电荷积累在上面没有散去,导致触摸IC 一直以为有人按住?

     请问有没有办法确认 ?

BR!

有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问问代理商或者厂家

网友B:
我也在用223,没遇到你说的问题哟,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这个芯片是的 成本还行 性价比就看什么产品用了

网友C:
TTP223我感觉很不稳定啊(或者可以说是太灵敏了),电源和环境稍微变化,按键就会出现误判断的情况。相对来说我同时用的合泰的就好一些,但是也有类似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223,没遇到你说的问题哟,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用在指纹锁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P223我感觉很不稳定啊(或者可以说是太灵敏了),电源和环境稍微变化,按键就会出现误判断的情况。相对来 ...

我出现的情况就是  它一直显示有触摸! 难道是 电源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问问代理商或者厂家

询问了,它说是灵敏度 太高了!  但是我反其道而行,将灵敏度调得更高,结果更难复现!

网友D:
这个芯片不稳定,没有实用价值。选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不稳定,没有实用价值。选别的吧。

请问 其他什么可以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不稳定,没有实用价值。选别的吧。

同问有其他推荐吗?

网友B:
用的电池供电嘛,应该没问题的,如果是其它电源供电,滤波一定要好!

网友D:
推荐淘宝上一些销量少的芯片,客服就是技术人员那种店铺。问问,防水,抗干扰之类问题。能找到很多好用的型号。

网友E(2017-08-18):
搜索TTP223居然找到二姨家陈年旧帖,我最近设计也是要用到SOT23-6封装,单键电容触摸芯片,可是种类太多了,不知选择哪个好,,

网友F:
可以用台湾通泰TTP233D-HA6,联系电话:15712184354

网友G(2018-01-15):
问了卓联微的销售。。说是市电供电产品就会有干扰。。。推荐了TS01S  我还没用 换TS01S要改电路  试试楼上说的那个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TTP223我感觉很不稳定啊(或者可以说是太灵敏了),电源和环境稍微变化,按键就会出现误判断的情况。相对来 ...

可以考虑一下用赛元的去做,赛元的稳定性、性价比都很高

网友I(2018-02-18):
灵敏度太高。

网友J(2018-03-21):
之前用着好好的,那就很有可能是IC的抗干扰或灵敏度有问题,可以换上一颗新的试试,如果问题解决,那就是IC的问题,反之则可能是其他原因。
可以用我们的,有两种,一种是带触摸驱动的MCU,另一种是单一触摸的驱动IC。
Q: 56930940

网友K(2018-07-24):
请问楼主找到替代芯片了吗,或者有误触发的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L:
这种纯触摸,可调整的空间比较少,比较复杂的环境可以考虑一下触摸MCU,根据环境还调整触摸环境值,当然可以试下我们锦锐的触摸MCU,全金属台灯都量产,各种复杂环境都可以做。

网友M(2019-06-20):
万代科技的触摸芯片很好用的。WTC6312ML-2F专业用在指纹锁上

网友N:
锦锐的触摸型MCU,建议对触摸要求有点高的,考虑一下

网友O(2021-01-25):
引用 网友E:
搜索TTP223居然找到二姨家陈年旧帖,我最近设计也是要用到SOT23-6封装,单键电容触摸芯片,可是种类太多了 ...

你好。请问,最后定了那款或者哪家触摸芯片,单键的。

网友P:
在触摸盘和芯片直接串一个1K欧姆的电阻,然后,灵敏度稍微调整一下,降低一些。好像是触摸盘边上的电容。还有就是电源布局方面,布局走线是要远离强电流,强磁等干扰源。

网友Q:
芯片不缺货原厂 产品线齐全  等待你的来电  18676703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