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2-24):
下图是我抄别人的板画的一部分电路我用示波器测试Q2极波形是一个很好的方波,然后我把电路改成这样,测Q2极波形是一个这样的波形电机也不转;然后我把Q3还原回原来的电路中,电机就能正常工作,Q2极的波形也正常了;然后我就把电路改成这样之后,电机能正常工作,Q2极波形也正常,和把Q3还原回去的时候一样,我就想这个二极管D2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在下小白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就想请教论坛的大神。

楼主:
这个电路的前面驱动部分我还不太清楚,MOS管的驱动波形是一个很好的方波,频率是10.79KHz,驱动波形的幅值是36V这样。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原图为全桥驱动,被你改成了“四不像”。

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为全桥驱动,被你改成了“四不像”。

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续流。

就是不接的话我想不通为什么波形会变成我贴图那样,续流二极管可以达到把贴图的波形整成方波的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接的话我想不通为什么波形会变成我贴图那样,续流二极管可以达到把贴图的波形整成方波的效果吗? ...

不是“整成方波”,而是原本就是方波。

如果不能续流,那么就存在很强的感生电动势,叠加在原方波上就成了那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成方波”,而是原本就是方波。

如果不能续流,那么就存在很强的感生电动势,叠加在原方波上就成 ...

原来是我理解错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成方波”,而是原本就是方波。

如果不能续流,那么就存在很强的感生电动势,叠加在原方波上就成 ...

我测试这个电路的MOS输出波形是一个很好看的方波,方波没有尖刺,然后我将这个板的MOS管输出到电机的电路完完全全移植到万能板上(驱动电路我是自己搭的一个图腾柱),测试时发现MOS源极上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较大的尖刺存在,这个是不是和布线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这个电路的MOS输出波形是一个很好看的方波,方波没有尖刺,然后我将这个板的MOS管输出到电机的电路 ...

“测试时发现MOS源极上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较大的尖刺存在,这个是不是和布线有关系?”

和布线有关,大电流布线不宜过长。

网友C:
续流二极管没了,因为按照你那个方向通电流的话Q3的续流二极管不能少,可以把Q3换成一个二极管接上去

网友D:
讨厌这些抄板的,

网友E:
续流;抄老外的板子挺有用处的。

网友F:
怀疑楼主电路抄错   正确的应该是个H桥  控制电机正转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楼主电路抄错   正确的应该是个H桥  控制电机正转反转

我只是抄MOS后面输出的电路出来研究而已,具体电路我并不清楚

网友G:
我觉得是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上面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但是我好奇,如果你把波形的占空比编程缓慢增加的,给电机加一个软启动,是不是就不用这个二极管了……楼主能做个试验不

网友H:
N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不是每个nMOS都有。

网友I:
你这个mos旁边写个1是不是让mos处于常通状态?写0处于只是利用内部寄生二极管状态?

网友I:
知道了,控制正反转的电路

网友I:
看样子电机和线圈继电器一样,都需要这么个二极管,电感类的估计都需要

网友J:
原图为全桥驱动,被你改成了“四不像”

网友K:
电机就是一个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