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利用数据选择器可以节省资源吗?

楼主(2017-02-24):
利用数据选择器可以节省资源吗?
程序如下:
input [15:0]  a1,
input [15:0]  a2,
input [15:0]  a3,
input [15:0]  a4,
input [15:0]  a5,
input [15:0]  a6

后面我改成
input [2:0] select,
input [15:0] data

assign x1 = (select==2'b00)?data:x1;
assign x2 = (select==2'b01)?data:x2;
assign x3 = (select==2'b10)?data:x3;
.......
请问这样会减少资源?我做了测试,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只是改变了接口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改变了接口资源

那如果是使用BRA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