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128中连接UART的管脚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7-02-24):
使用KEA128 UART的时候发现,例程中没有引脚定义,整个片子UART1,UART2有两处连接,那问题就是现在用UART2时,没有引脚定义,怎么知道连得是哪个引脚呢,函数定义中也没有,有点困惑。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SIM说明中,有一个SIM_PINSEL寄存器,对于复用引脚进行了说明。

网友A(2018-07-0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SIM说明中,有一个SIM_PINSEL寄存器,对于复用引脚进行了说明。 ...

请教一下,你UART调试成功了吗?用TTL转USB能读出数据吗?
这是我的在UART碰到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79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