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AF5268有时候不工作?

楼主: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接入ST-LINK的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仿真也正常。
但是独立工作有时候就不工作了。晶振不起振。好郁闷。。。
电路图如下显示:

网友A(2017-02-24):
没有工作的时候,复位下RST脚,看能否工作;

可能是电源问题吧;
输入接5V看看,另外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容加大些;
输入12V,输出3.3V  1117的压差也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工作的时候,复位下RST脚,看能否工作;

可能是电源问题吧;

电源是5V输出。电压稳定。C1换成470nF,但是有时候OSC还是有时候无法起振。

网友B(点评):
你好,可以发下这个原理图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现在不做单片机了!也没有原理图了!

网友C(2023-02-22):
很有可能是电源不一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