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2-24):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故名思议,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源,需不需要电源的区别吧。

网友B:
这里的“源”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 也就是说,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

网友C:
有源蜂鸣器是通电就可以发声的;
无源蜂鸣器是要有驱动的音频电流才能发声。

网友D:
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的方波去驱动它。

网友E: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差别主要差别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根本区别是产品对输入信号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F:
有源蜂鸣器接直流电源即可工作,内部有震荡驱动电路。无源蜂鸣器接脉冲信号,靠外界驱动电路来控制,仅供参考。

网友G:
无源蜂鸣器的优点是:1。便宜,2。声音频率可控,可以做出“多来米发索拉西”的效果。3。在一些特例中,可以和LED复用一个控制口 有源蜂鸣器的优点是:程序控制方便 。

网友H:
简单区别方法:取一节干电池,接通蜂鸣器的正负极,有源的话可以持续发声,无源的只会在电源导通的瞬间发出咔咔声。

网友I:
有源蜂鸣器往往比无源的贵,就是因为里面多个震荡电路。

网友J:
有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是直流电,通常标示为VDC、VDD等。因为蜂鸣器内部有一简单的振荡电路,能将恒定的直流电转化成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从面实出磁场交变,带动钼片振动发音。但是在某些有源蜂鸣器在特定的交流信号下也可以工作,只是对交流信号的电压和频率要求很高,此种工作方式一般不采用。
而无源蜂鸣器没有内部驱动电路,有些公司和工厂称为讯响器,国标中称为声响器。无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方波。

网友K:
有源蜂鸣器有振动源,无源的没有,也就是说直流电无源不会蜂鸣

网友L:
有源蜂鸣器加上电源+极和负极才响,内部是自己产生震荡而发声:无源的是无需加电源只加交流信号发声(相当于小喇叭)。

楼主(2017-05-24):
引用 网友A:
故名思议,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源,需不需要电源的区别吧。

确实,就是这个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