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如何可以提高下载速度呢

楼主(2017-02-24):
我的jlink下载,速度高了就不成,必须降到1M以下,有点慢,为什么呢,如何可以提高呢?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式了,JTAG还是SWD呢

网友B:
楼主应该用的是SWD模式吧,这个本来就慢,线长点的话就更慢了

网友C:
它会根据通信条件自动设置速率吧。  比如你的连接线接触不好,或者受干扰比较严重,数据通信出错率比较大,他就会自动设置波特率比较低一点,以降低影响。

网友D:
检查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干扰了?

网友E:
固件的问题吗?刷新的jlink的固件看看。

网友F:
从6.13g版本开始,JLINK电脑端的USB传输速度由20MB/S提升至38MB/S

网友G:
你下的是什么文件呢,bin还是hex,前者会比较大点。

网友H:
尽量买正版的jlink,还有接线不要太长,线越长越不稳定。用usb hub扩展性就更差了。

网友I:
选择auto clock就好了。自动调整波特率。

网友J(2017-04-07):
看看 jlink的 jilnk-lite吧!速度很快!

网友K:
jlin很重要

网友L: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