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1图所示的蛇形线,怎么走出来的

楼主:
单独的蛇形线会走,但是这样同凸同凹的蛇形线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的。

网友A(2017-02-24):
看你用的什么软件了。有的软件可以设置走蛇形的折弯参数,设置好了一拉就拉出一大串来。
以前在学校用Protel的时候,我都是线手工画一个,然后复制其他的,1生2、2生4,很快也能画出一大串。

网友B:
差分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软件了。有的软件可以设置走蛇形的折弯参数,设置好了一拉就拉出一大串来。
以前在学校用Prote ...

AD软件

楼主:
我也做了差分线走的,但是不行。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图1:这两条是差分线

图1:这两条是差分线

图:2:选着了差分蛇形线

图:2:选着了差分蛇形线

图3:相关设置

图3:相关设置

图4:设置了无法拖动出蛇形差分线

图4:设置了无法拖动出蛇形差分线

图5:单独走蛇形线又走不出来最开始贴的那个图的形状,同凸同凹的蛇形线

图5:单独走蛇形线又走不出来最开始贴的那个图的形状,同凸同凹的蛇形线

网友C:
差分线对蛇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对蛇形线。

是快捷键T-I对吧?
我就是这样的弄得,但是就是走不出蛇形线。
图4就是差分对蛇形线

网友B:
看看人家的线距啊,要远小于蛇形线转弯半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人家的线距啊,要远小于蛇形线转弯半径的。

好的,我试试。
谢谢

网友D:
AD的等长线

网友E:
如果用cadence的话, 用差分对走线,将鼠标移动到走好的铜线上右击,选择deley tune,然后再次右击并且取消single trace mode, options选择Corners方式就可以.就像下图:

其实等长,甚至一般的走线都可以deley tune,只是不能同时操作2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人家的线距啊,要远小于蛇形线转弯半径的。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我无意间找出解决的办法了。

楼主:
解决办法在设置蛇形差分线参数的时候一定要去掉 Clip to target length前面的勾
如图1,效果如图2

@songchenping @雪夜虫子

图1

图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cadence的话, 用差分对走线,将鼠标移动到走好的铜线上右击,选择deley tune,然后再次右击并且取消sing ...

没有用过cadence,目前用的是AD。无意间也找到了AD的解决办法。已经在你的楼下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