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实现的大体功能和名称

楼主(2017-02-24):
RT ,谢谢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带通。利用双T陷波反馈而得。

楼主:
请问这个是标准电路吗?有具体的名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标准电路吗?有具体的名称吗?

不算“标准”电路,但可以分解分析,譬如双T陷波和基本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标准”电路,但可以分解分析,譬如双T陷波和基本运放电路。

能定性的帮我们分析一下吗?,谢谢,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比较蒙,尤其是双T陷波滤波器放在反馈回路里面起到的作用。

楼主:
我知道是带阻,还能再详细点吗?或者提供点参考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定性的帮我们分析一下吗?,谢谢,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比较蒙,尤其是双T陷波滤波器放在反馈回 ...

在双T陷波频率点,U2输出近似为零。

对于直流(零频率)和无穷高频率,双T陷波滤波近似为1,再经U2同相比例放大反馈回输入。

注意U1是反相比例放大,输出反相。

由此可见,适当选择器件参数,那是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B:
不是比较电路吗

网友C:
搭个电路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双T陷波频率点,U2输出近似为零。

对于直流(零频率)和无穷高频率,双T陷波滤波近似为1,再经U2同相 ...

我想问一下,U1应该是和R1、C1、R2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吧,对反馈的带阻滤波信号进行反比例放大最后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如果单纯是反比例放大,C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U1应该是和R1、C1、R2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吧,对反馈的带阻滤波信号进行反比例放大最后形成一个 ...

“我想问一下,U1应该是和R1、C1、R2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吧”

R1和R2对输入(INPUT)而言是反相比例放大器相关的两个电阻,C1是个补偿电容起稳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U1应该是和R1、C1、R2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吧”

R1和R2对输入(INPUT)而言是反相比例放大器相 ...

哦哦,我有点理解了,是不是可以通过对元器件参数的设计将陷波电路的Q值提高,从而得到一个高Q的带通滤波器。它的选择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