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家帮我看下,电机过载检测取样电路这样对吗?

楼主(2017-02-24):
电路如下图,这样设计是否正确?还有就是往单片机的AD输入那里,应该如何防止电流电压过高对单片机造成损坏?。比如R1康铜丝断了之类的。

网友A:
还是加个运放做个隔离吧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下,电机过载检测取样电路这样对吗?

百度了搜索了一下,参照别人的图,重新画了个,大家看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B:
肯定要做放大的,康铜丝过电流的压降,单片机的AD口直接采肯定不行的

网友A:
可以不用康铜丝,直接采集MOS管上的压降来判断电流,用运放做放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康铜丝,直接采集MOS管上的压降来判断电流,用运放做放大即可

我是做无刷电机驱动的,有6个MOS管,直接在其中一个MOS管上取压降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无刷电机驱动的,有6个MOS管,直接在其中一个MOS管上取压降不行吧? ...

取三个的,三路都要做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三个的,三路都要做检测

那这样就有点麻烦了。还是直接用康铜丝好了。

网友C:
你的BLDC驱动有电流闭环吗?有的话从电流检测元件上取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估计肯定要放大康铜丝的电压了,你康铜上电压范围多少?

网友E:
TI、ADI有转用的电流检测放大器、可以考虑。